[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装后盖就开不了机,大家有没有思路?

楼主(2022-10-03):
不装后盖,平放,侧放,敲打都没事。只要装后盖,就不开机。
排除了键盘,左右两侧USB小板。后盖就是纯塑料。
开不了机
笔记本

网友:
这种一定要看到实物具体观察分析的。一般就两种原因,短路或开路。哪个位置受力故障会复现重点查那里。

网友:
绝缘贴纸,腐蚀,主要看看绝缘贴纸正常不

网友:
装上后盖挤压搭铁了呗

网友:
问题已解决。风扇供电破皮接地短路导致。

网友:
肯定是有问题的,只要找到问题所在,就能迎刃而解。

网友:
这个就是要细心观察,,,。

网友:
看看屏线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