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cf350不热

楼主(2022-10-03):
迅维cf350,之前正常使用,最近发现不如之前热了,温度曲线第5段上部260,下部270.无铅的还是差点意思,我观察了一下,发现每次都是右上角部分温度不够。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继续调高温度我怕爆桥,还有什么设置吗?

网友A:
大家指点一下啊,缺钱暂时不想换设备,或者有没有靠谱的bga,卖给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指点一下啊,缺钱暂时不想换设备,或者有没有靠谱的bga,卖给我一个

拆了自己修啊,这玩意里面除了带程序的主控,其他都很简单,我的国外进口的老玩意都是自己修的

网友B:
检查发热芯,温控传感器,调换同款温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发热芯,温控传感器,调换同款温控试试

只能换芯试试了,不知道能不能买到,上次就是找迅维的苏老师买的,当时就找了好久才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