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130-1 3MJ6V$HA不触发的另类维修并附上BIOS

楼主(2022-10-03):
DELL 14130-1 这种异形板真不好个。今天就修到了一片不触发的。待机电压正常。继续查。发现电池没电压。换一个还是不行。再查发现清BIOS的跳针也没电压。这不正常。没有图纸那就直接用电池的3伏先用一下!用表棒搭下开机还真启动了,但还是不亮屏。再触发一下亮了。再查周边的电路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没办法只能飞线了!从待机电压那取一个电压过去顺利解决。不知道哪位在神能有更好的办法?

DELL 14130-1 3MJ6V$HA.bin

网友:
有帮助,多谢多谢

网友:
运气好  这种故障就是捡钱的

网友:
是不是线路板不通了还是那个双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