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龙H310主板的CPU供电管坏了 型号是UD6B2BA 根本查不到型号

楼主(2022-10-03):
狂龙H310主板的CPU供电管坏了 型号是UD6B2BA 根本查不到型号 TB也没有 知道的说一下可以用哪个型号代换 谢谢!

网友:
微信 18158771159 知道的加微 先谢谢了!

网友:
N沟道 30V 6.2mΩ 63A

网友:
这个型号管子容易找的

网友:
麻烦给通用的报个型号出来

网友A:
PD6B2BA 符合这个条件 但是TB客服说不通用 我就发了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6B2BA 符合这个条件 但是TB客服说不通用 我就发了试试看吧

MOS管主要看沟道,耐压值,电流以及导通电阻这些参数  参数和原先一样或者稍大都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料板上拆一个就能用

网友:
料板同位置拆,把驱动IC最好也换了

网友:
淘宝上很多啊

网友:
一看就是菜鸟

网友:
遇到问题是总会想方设法找

网友(2022-11-04):
报废板上不是一大堆吗 看哪个顺眼就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