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3快速维修方案

楼主(2022-10-03):
接修一台微软surface pro3,不开机,上电电流到0.4x不亮机这款机器修的比较多了,拆屏幕比较费事,拆开基本都是秒杀。
这种上电电流到0.4x的都是BIOS问题。
机器型号:1631

拆开后全景图:

刷BIOS需要拆出主板,比较麻烦,这里快速修复的方法是 撕开这个贴纸:

然后一烙铁带走这个电阻:

不用刷BIOS,然后贴回去收工。

网友A:
pro4 用几个小时屏幕开始闪 是屏本身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4 用几个小时屏幕开始闪 是屏本身的问题吗

是的,换Pro5的屏就可以了

网友B(2022-11-03):
不是BIOS程序坏了吗  为什么不刷拆掉那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BIOS程序坏了吗  为什么不刷拆掉那个电阻就好了

拆就行了 懂的都懂

网友(2024-09-11):
你试试CPU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