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HKC U315F 开机灰屏

楼主(2022-10-03):
HKC U315F 通电开机灰屏

维修思路:  通电灰屏按开关有反应, 基本说明电源供电正常驱动板有反应。拆机 量电源板供电正常,驱动板正常 ,逻辑升压板VDD 为 OV   断电测试 VDD对地短路。 逻辑板电压和屏板相连 ,断开屏排线 vdd 不短路了,说明屏板处短路造成灰屏。经测量拆除一个电容击穿,拆掉后机器修复。此机器为LG 的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灰屏,是逻辑板的故障

网友:
遇到发财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