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Air-14are 2020 板号:LA-J701P

楼主(2022-10-03):
1.客户把笔记本拿来说不开机,问了一下过保没有,客户说还有1个月过保,我就是只有拿售后保了,
      客户去了售后说保不了(理由JSSD2接口有腐蚀,不能保)只有换主板,费用要1千6,没办法只有拿到我这里来维修。

2.好吧。。那就报价开始维修吧,把主板折出来测试,一切都正常,电流是跑了码的,心喜,莫飞今晚要吃肉,
    电流跑码正常那就外接显示看一下,接HDMI正常显示,而且能进系统,也今天运气可以哟,
3.即然正常把笔记本显示屏接上看一下,结果不显示(换个屏试一下,也不显示),不显示那就测试一下屏接口工作条件吧
    测到屏背光开启信号(DISPOFF# )值只有121,心想不正常呀,我记得至少有500-600左右,查了一下信号是EC发出,O货完了
    EC坏了,那就买EC吧,某宝要25元,也不算贵,我传EC程序给卖家,卖家刷的程序
4.等了2天半,换上EC(DISPOFF# 值正常586欧)心想这下应该正常了吧。接屏还是不显示,还没有结束
5.心想还是不正常,那就把屏拆了,拆屏的过程中,发现屏线有几根线烧胡了,明白了,屏线是最亏货手。
  行吧。那就买屏线吧。等了三天屏线到了,换上,还是不显示,来气了
6.主板和屏线都没有问题了,那就在换个屏试一下,,正好我有一个70块的显示器背光点灯器,来马,测试一下,
  背光正常,可惜的是屏也是坏的,左下角有个圆圆的巴,有可能售后,搞坏的,
7.屏坏了就只有换个,在次报价,客户同意,换
8.电子城买了一张EDP屏回来(花了我280个大洋),换上,心想,这回该好了吧。。开机,显示了,进系统,浪个又不显示了呀
   难道是系统有问颗吗?换个固态装个系统一样,那浪个整呢,心想,是不是合盖开关有问题呀,说整就整,把三极管取,进系统正常了,
   在把电脑重启一次,,,o货,又黑屏了,不想修了,老壳大(按一开机键,睡眠,在按一下开关又能正常显示,)客户不能这样用吧,
   不行,今天不找出问题,今晚不睡觉,(美女急到要笔记本,要开学了)
9.合盖开关取了一样的,就不是三极管问题了,还原,继续,重点查屏接口条件(时钟数据打值没有问题)是不是屏亮度调节不正常,
  INVTPWM信号 。值还算正常,有点偏低,换UC6,  只有试一试了,5脚的74芯片,我到那点去找呀,看了一下图纸(与门),这不是显卡上的复位
  5脚芯片吗?12脚信号,3脚地,4输出,5脚接电,INVTPWM只接了2脚,1脚没有接,那就把12脚一托锡,完事,开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了,
10.总结:核心故障是屏线烧胡了,把主板EC烧了,UC6芯片烧了,屏有可能第三方搞坏的
      坏EC最后焊接到RT809H上只能读取3分1程序,不能读完128KB程序,我还在找卖编程序的,是撒破编程器,(后来换了颗好的EC,就正常的)
      只能读3分之1程序为什么机器还能正常开机,功能撒问题都没有,搞不清楚,,就不搞清楚,用玄学解释吧.
11.交机完事,明天买几斤肉,补一哈

网友:
这小板不好维修哦

网友:
修的地方真多啊

网友:
看第一张图以为是手机主板

网友A:
杂牌就是杂牌,连BIOS都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就是杂牌,连BIOS都难找。

联想小新不是杂牌

网友:
故障多多,维修起来会很容易导致误判

网友:
这主板看着好亲切,在工厂天天修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屏,屏线,与门,EC换得有点多。

网友B:
我也修过一台同样的机器、只要是进水这款屏线必定烧、我遇到的问题是屏线座和屏线都烧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amd的,我遇到一台,也是进水机器,亏了400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修过一台同样的机器、只要是进水这款屏线必定烧、我遇到的问题是屏线座和屏线都烧了

此机只是JSSD2接口起了点奴,真的问题是屏线达屏轴烧了(有几跟线烧胡了)

网友:
各位,此机。还有注意事项。A壳的屏轴容易掉,(我是用的AB胶固定的),还有A壳上摄像头两边有两个磁铁不要搞掉了,不然屏合不上,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牛逼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付电路图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