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解密

楼主(2022-10-03):
接到客户送来的一块七彩虹 SL500  256G的固态硬盘,说是在BIOS里设置了硬盘密码,密码忘记了,现在一开机就提示输入硬盘密码。
把硬盘接到别的笔记本上,有的能进BIOS但不知道怎么取,有的直接进不了BIOS。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
  接台式机看看

网友:
你自己格式化就行了

网友:
有方法解密吗

网友:
现在是看不到盘符,只能在开机的时候提示要输硬盘密码,在BIOS里可见到硬盘。所以没办法格式化,需要先解除密码。不知道现在硬盘的密码在盘里,还是在FLASH里。、
      没有在台试机上测式。不知道刷硬盘固件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进PE系统能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