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70 CPU锁频

楼主(2022-10-03):
  到手一顿操作猛如虎,系统,BIOS,外设全搞了完全没啥用,还是锁频0.8
老实查条件,根据经验这种问题多是温控信号导致的,一查果然H_PROCHOT#  0.1V
看了下图纸到了CPU和显卡的供电芯片,然而很遗憾,这两个芯片都没有备货,直接拆了和CPU相连的电阻R413
这个信号是由1.0V上拉的,索性直接拉个1.0v上去,问题解决

网友:
功底扎实啊,点赞。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好,下次遇到类似的 故障可以参考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