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各位遇到过此问题不,关于新机器装系统

楼主(2022-10-03):
11代联想笔记本电脑自带win11客户要求装win10 我进pe看到一起用bit锁我直接分区,然后重装ghost进度条走的特别慢,还原提示需要1小时50分钟,换了安装版优盘,在分区页面让我提示加载驱动,加载了也还是没识别,但加载驱动是会出现盘符,我前天遇到此问题给客户说硬盘坏了,他没换,今天新电脑遇到此问题真的好纳闷,现在也在还原系统,还没还原完呢,各位大佬 有遇到过的嘛?有知道解决方法的吗

网友A:
不遇到过这个问题,建议把PE和系统映像文件更新到最新。

网友:
PE版本的问题 没有内置对应驱动

网友:
什么年代了  还能看gho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遇到过这个问题,建议把PE和系统映像文件更新到最新。

你现在用的是啥pe呀

网友:
PE下全新安装怎么也不比ghost安装慢,什么时代了还用ghost。

我现在重装系统用Wpe,基本上都没有再用什么ghost了。

网友:
怎们增加自己的积分呢??

网友:
PE版本的问题

网友:
win10按装不要用GHOST

网友:
我的意见:直接拆硬盘,反正数据也不要了,bit锁就真的无所谓了。把硬盘拆下来用硬盘盒在另一台电脑上读取,分区,然后不要用ghost,直接输入系统装好,在另一台电脑上能启动之后再装到笔记本电脑上。

网友B:
一看就是个新手,都什么年代了改ghost,PE要内置RST和XHCI驱动才能够识别大部分笔记本带RST驱动的硬盘,其次GHOST对于固态硬盘来说本身就没有优化,速度肯定慢一些,用原版安装器或者iqi等等的安装器安装速度就快了,如果用安装盘要提前把驱动放到U盘或者添加到wim映像里面去

网友(2022-12-06):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个新手,都什么年代了改ghost,PE要内置RST和XHCI驱动才能够识别大部分笔记本带RST驱动的硬盘,其 ...

大师呀 你说的这些我学艺1年的徒弟也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