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关机后进系统黑屏或花屏

楼主(2022-10-04):
一台HP540关机后重开,一进系统就黑屏,有时候是花屏一段时间后蓝屏,重开进一次BIOS再退出启动后能正常使用,或者进一次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后重启,可以正常进入系统,自动安装好显卡驱动后提示重启,重启后使用一切正常,再次重启也没问题,但是只要一关机再重开就会黑屏或者花屏,BIOS已经刷了官网最新,纽扣电池也换新了,故障依旧,请教大神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分析?

网友:
独显禁用试下

网友(点评):
这个机子只有集成显卡。。

网友A:
重装一下系统试试,先软件后硬件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一下系统试试,先软件后硬件检查。

重装系统这些肯定是试过了的,32位64位都装过,故障现象一样,最奇怪的是每次出了问题后只要重开时先进入BIOS后退出再启动就正常,在正常的情况下,不管是长时间使用还是随便重启都没问题,但是一旦关机再开,问题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