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Thinkpad e14 gen 2 图纸+bios 板号NM-D011 1.0

楼主(2022-10-04):
Thinkpad e14 gen 2 图纸+bios 板号NM-D011 Rev:1.0
备份好原机的BIOS资料 准确写入原机的BIOS 芯片  不要替换芯片
这个机器比较挑ME,如不行可以用备份的原机的BIOS 合成一下

NM-D011 REV0.1 thinkpad e14 gen 2 图纸.zip

thinkpad e14 gen 2 bios.zip

网友:
太专业了,好厉害。

网友:
可以亮机 刷了之后 发现不了NVME固态硬盘

网友:
可以亮机  只是发现不了硬盘

网友(2022-11-08):
可惜没有点位图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图纸 刚好碰到这个主板

网友(2023-01-09):
手上有一台,开机不上电,查了一下,有大神说MOS管虚焊了,结果实验了一下,回焊了一下几个管,既然开机了,但还是有问题,能开机但是上电掉电。

网友(2023-02-25):
好图纸,楼主长命百岁

网友(2023-08-01):
可找到这个图纸了,谢谢楼主

网友(2024-02-19):
谢谢老司机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