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Y406U 不定时关机或重启

楼主(2022-10-04):
机型:华硕Y406U
板号:X420UA REV:2.0
故障:客户描述使用过程中电脑经常出现开机自动修复的问题,机子刚接手测试了很久也没有出现问题,以为是简单的系统问题,直接重新系统,丟一边做其它事,结果忙完回头一看发现系统没有安装上。又发现电脑开机到LOGO界面有时会自动关机有时会重启,这下锁定是故障不是键盘开机键就是主板问题了。
维修:拆机,先大概看了一下主板,没有发现有维修或进水的痕迹,此机无点位(花点时间确定主板键盘开机脚位是26脚), 测键盘排线第26脚,

电压不正常,有时1.几有时0.几V,断开键盘盘排线电压还是不正常,接着开始跑线,表开蜂鸣档,在EC边上发出响亮的声音后,一眼就发现故障点了,

周边都没有进水,就这个排阻一端一陀已经发霉,

焊盘处理完换上一个排阻,再测量键盘排线26脚,已经稳定在3.3V,再重新安装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大哥太专业了,这种情况我就换电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太专业了,这种情况我就换电脑了。

兄弟,大气啊!这就要换电脑了

网友:
不定时的看到头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