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NUC6i7KYK换桥后合成的BIOS

楼主(2022-10-04):
NUC6i7KYK/i7-6770hq

网友A:
支持大神,收藏了,我有456代es的

网友(2022-11-16):
引用 网友A:
支持大神,收藏了,我有456代es的

大神可以分享个6i5es的bios吗

网友B(2023-01-14):
我有这个机器关机风扇不停  在按开机不能开机,  要长按才可以关机,2个内存槽下面那个内存槽不认内存  刷了这个bios全部都好了
在另外个贴下载的bios可以点亮就是开机很慢很慢。。。这个bios 完美

网友(2023-05-18):
请问这个主板的BIOS是哪颗?是南桥旁边的那颗还是硬盘旁边的那颗?都有点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个机器关机风扇不停  在按开机不能开机,  要长按才可以关机,2个内存槽下面那个内存槽不认内存  刷了这个bios全部都好了
在另外个贴下载的bios可以点亮就是开机很慢很慢。。。这个bios 完美

大神,那颗是bios啊?有两颗都像

网友(2024-01-23):
不错,这个我刷了,把双内存刷好了

网友(2025-11-20):
点赞楼主,刷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