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M笔记本

楼主(2022-10-04):
联想G50-70M笔记本,板号是:NM-A273  请知道的告诉我怎么得到这替换,哪里可以找到,或淘宝怎么买。这个好像烧了

网友A:
补充一下,这个好像PIN二极管对吗?

网友:
找图纸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这个好像PIN二极管对吗?

对   料板拆个二极管换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料板拆个二极管换了就行了

我没料板啊

网友:
打电话让有料板的给你送过去。

网友:
这款料板我多的很,联系我

网友:
测量一下好坏,或者主板声卡网卡上拆过换上试试,加油

网友:
去维修店,二极管坏不一定是它的问题

网友:
可以拆掉不要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啊!!!!!!!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只是一个保护二极管,扣掉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正儿八经的维修店看一下吧,很多自己搞的,本来是小问题,搞完之后CPU死了,神仙难救

网友:
这个是二极管,我有图纸,但是我不想开电脑了。

网友:
这应该是个防静电二极管吧,拆掉可能就好了。

网友C:
这板我多的很 找我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我多的很 找我

怎么联系,和旁边那些小元件多少钱?

网友:
防静电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