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3238b其实就是ps3111开卡求助

楼主(2022-10-04):
  图片很清楚  求大神指教一下参数怎么调  各种花式报错

网友:
什么参数都不改的情况下 最开始识别id后  提示这个

网友:
换了一个像小鸟一样的版本成功了  里面有一个温控的要打钩

网友:
谢谢分享,没有开卡过,过来看看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