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测CPU供电电路对地值的好坏时要把CPU拆下来

楼主(2022-10-04):
这里有一个疑问,我的理解是如果把CPU拆下来测,那么CPU核心供电电路因为没有CPU的连接,供电电路不是开路了吗,这样测不就是无穷大吗?但实事是拆下来测确实有值,有点晕

网友A:
cpu阻值太低了,基本上是拆下来才测的,就像gpu,有些是0.6欧是正常的,那你打这个阻值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现在都是板载CPU了,只能平时多积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阻值太低了,基本上是拆下来才测的,就像gpu,有些是0.6欧是正常的,那你打这个阻值还有什么意义?

你没看懂我的意思,我是说把CPU拆下来不就是开路了吗,因为CPU也是连接电路的一部分,如果开路了还打啥阻值呢,肯定是无穷大啊

网友:
不装CPU,CPU供电电路也是有电压的,电源IC和mos管子以及电感组成了完整的电路,不需要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懂我的意思,我是说把CPU拆下来不就是开路了吗,因为CPU也是连接电路的一部分,如果开路了还打啥阻值呢,肯定是无穷大啊

没有碰到过场管出问题的吗?还有电容出问题的。

网友:
下管的接地的    没有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