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3SD i5 GT610M显卡 刷BIOS不显示 刷了7 8个 刷吐了了

楼主(2022-10-04):
华硕 A43SD i5 GT610M显卡 刷BIOS不显示   刷了7 8个   刷吐了都, 都是开机不显示 外接也没反应 ,最开始是只能单内存,然后升级官网208版本最新BIOS,升完 IOS 不开机了,电源一直亮 黑屏 没反应  ,论坛找了第一个BIOS    刷完开机单无显示 一直刷 7,8了BIOS了 ,还是这样   我都吐了   华硕品质太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独立显卡问题,不关BIOS 事 呢

网友:
  这个带集显的啊

网友A:
会不会是没拆下来刷的

网友:
不开的时候键盘大小写有反应吗,也有可能是独显的问题

网友:
找错版号的BIOS了吧,不同CPU   bios估计不一样

网友:
bios不对    慢慢找

网友:
就在这里面找有一款可以用    我也是刷了七八个才开机的    我也是你这个本子一样的    我用ch341a刷的    好长时间了不记得哪个版本了

网友:
写的花钱买啊

网友:
华硕的BIOS有的相同版号不一样

网友:
有示波器看一下bios的波形看看走到哪了,光盲刷是不行的

网友B:
你这个发了帖子跟没发一样,明知道是刷bios引起的  但是具体是怎么刷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光说下载七八个那都不是重点,我已经猜到你失误在什么地方,但是你啥都没说所以并不清楚你怎么刷的,我也只能停留在猜测的层面

网友:
显卡供电什么的都出了没有,ec刷了没有

网友:
这么省,不知道花钱买一个办事直接刷过,没事找事

网友:
原程序刷回也不显示了吗

网友:
板号,Cpu和显卡要全对上,拆出来刷,有条件的话,按11楼所说的用示波器监测

网友:
标签码要对上才行,不要只对版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没拆下来刷的

有可能旁边电路影响的

网友:
华硕官网,不是有吗?

网友:
这个我修过,烧录工具不能直接写官网的rom 需要用论坛的亮机bin才行 是bin 研究过了 代码不一样 否则怎么刷都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发了帖子跟没发一样,明知道是刷bios引起的  但是具体是怎么刷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光说下载七八个 ...

他没看内存贴纸

网友:
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