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继续学习:康舒PCB033-ELOG维修

楼主(2022-10-04):
型号:康舒PCB033-ELOG,联想主机14针电源。

使用芯片:
初级:CM6800,TNY288PG
次级:WT7578,LM339DG

故障:有待机,无输出(不开机)
来个整体走线图

首次排查:开关管,开关管GS极间的电阻烧,2个驱动3极管烧,次级一个双向二级管有一个击穿。
换开关管和二级管,三极管开机还是没输出。

上图的20N60是代换件的型号。

排查2:测试6800 的13VCC脚在短接绿色线时电压上升11.5V

排查3:沿着CM6800的13脚供电倒查,结果搞坏了辅助电源,变成无待机电压输出了。
代换过TNY280没用。

情况好诡异,第一次拆下检查MOS管(丝印是W12,另外一个同型号的是703,2N7002)是好的,装回去后坏了,后来通过一个好电源对比发现B点电压为0,正常是7.8~8V,拆下再次检查发现D、S脚击穿直接拉低电位,通过与好电源对比还发现

也坏了。更换后上线,辅助电源有正常输出了,心中有点小激动。
排查4
辅助电源正常后,用二级管档在路测试CM6800各管脚压降情况
4脚直接从300V通过分压给给VRMS,对比好板该脚对地压降偏差大(为了进一步确认这个压降是CM6800的问题引起,直接把4脚与板子脱开,测量板子是0的,测引脚的压降不对),索性更换CM6800,更换后4脚压降正常了,但发有9脚偏差大,详细数据如下:

  压降

  引脚

  引脚

  压降

  2.01

  8(RMP2)

  9(DC ILIMIT)

  0.654(坏:1.654)

  1.626

  7(RMP1)

  10(GND)

  0.003

  1.625

  6(VDC)

  11(PWM OUT)

  1.387

  1.648

  5(SS)

  12(FPC OUT)

  1.514(坏1.410)

  1.643

  4(VRMS)

  13(VCC)

  0.053

  3(ISENSE)

  14(VREF)

  1.560

  1.595

  2(IAC)

  15(VFB)

  1.632

  1.608

  1(IEAo)

  16(VEAO)

  1.575

根据9脚差异情况,查到上图红色那根飞线连接的铜泊线断开了。修复后压降恢复正常。
排查5
CM6800引脚电压对比
分别测量了待机和开机状态下的电压情况

  (坏板)开机电压

  (好板)开机电压

  (好、坏)待机电压

  引脚

  引脚

  (好、坏)待机电压

  (好板)开机电压

  (坏板)开机电压

  0.45

  0.51

  0.7

  8(RMP2)

  9(DC ILIMIT)

  1.37

  2.52

  7(RMP1)

  10(GND)

  1.14

  1.84

  6(VDC)

  11(PWM OUT)

  0.56

  0.52

  12.77

  5(SS)

  12(FPC OUT)

  0.15

  0.05

  .3.56

  4.3

  4.49

  1.36

  4(VRMS)

  13(VCC)

  0.73

  12.86

  11.7

  3(ISENSE)

  14(VREF)

  7.52

  4.14

  1.36

  1.43

  1.28

  2(IAC)

  15(VFB)

  1.33

  2.5

  0.05

  0.78

  3.0

  0.04

  1(IEAo)

  16(VEAO)

  1.0

  1.19

好板和坏板待机电压方面几乎没差异,在开机(绿色短接)状态下各引脚电压差异比较。
其中就有15脚(VFB)压电几乎为0。又根据下图

VFB小于0.5V就会关闭FPC输出。测试大电容两端电压果然没有380V,检测FPC开关管发现异常,果断拆下再次检测确实损坏,原本的型号是6R280CE,正好手头上有6R299P替换之,开机成功,电压输出正常~
到这里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测试各个关键管状态,诡异就在这:首次检查时已经把整2个输出开关管,一个才极管和PFC管拆下检测过(这4个管正好同装在同一块散热片),当时只发现输出开半管管,其他是好的,却在维修过程又弄坏其他管子。

网友A:
不错,不错,楼主高手啊,学习了,今天论坛人有点少啊,我今天研究了一个tt的500w电源,没有发现问题在哪儿,管子也都没坏,待机电压也有,就是不启动,还有一个tt600w的,带不起负载,还得跟着楼主多学习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楼主高手啊,学习了,今天论坛人有点少啊,我今天研究了一个tt的500w电源,没有发现问题在哪儿 ...

我要是没有一个好板子参照估计还得修上半个月(在拿到好板做参考前已经折腾1周了),对开关电源相关症状和问题定位还很欠缺。

网友B:
推动烧,限流烧,管子必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动烧,限流烧,管子必烧

经验还不足,修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