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这个PWM IC的型号是啥呢?

楼主(2022-10-04):
问问大家这个IC的型号是啥呢?上面的丝印是1Q103.
这是HP彩色激光一体机 HP477上的电源,副电源功率管烧了,问问大家这个PWM芯片是?

网友A:
看看楼下高手怎么说,可能比较难了,这个丝印太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楼下高手怎么说,可能比较难了,这个丝印太乱了。

是呀真是搞不懂

网友:
LD7575PS这个有好几种要改1脚配置电阻一般100K 。7脚空脚
附件百度有,上传错了改不了不用下载,浪费下载分

电源芯片LD7575PS_01.tif

电源芯片LD7575PS_02.tif

网友:
楼主是不是有

网友:
这不像是pwm芯片,应该就是这个电源板的副电源管理芯片,可以往这个方向查一下。

网友(2022-12-1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谢谢分享· ·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没搞过,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