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55E3A问题求助

楼主(2022-10-04):
电视机拿来的时候是蓝灯不开机,网上一查说是EMMC坏了。自己没有这个找人帮换了,拿回来一开始开机正常以为修好了,但是重开机屏幕开始闪亮度也很低画面好像一直重起。就用测试仪查灯条发现有一个灯条不正常就换了一条。结果又变成蓝灯不开机了。

主板再测是没有问题的,听说海信的电视如果灯条不正常主板也不会正常工作?
难道是四个灯条要全换?

电源板上灯条接口两个脚一个160几V一个50几V(黑笔接地测出的),灯条电压是3V*9*4共108V左右, 是供电问题 ?
本人修电视新手问题可能比较傻,谢谢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如果是灯条的问题,灯条要全换新的。如果动手能力强,焊接功夫了得,就全换灯条上的灯珠也行。

网友:
灯条为了长久最好是一套换完,当然没有保修的话就那个坏就换哪个,屏幕不容易拆出来的,拆多了,怕屏幕到时有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有个脚50几伏,这个不正常吧

网友:
160-50=110V嘛,你测量灯条电压本来就应该测量灯条两根线上 的电压嘛。

网友:
换灯条100%可以正常,要换一套电流电压才能一样,单换一条电流会不一样,这个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最好换整套的,成本也不贵

网友:
灯条问题要一套更换新的

网友:
不然很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