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TX_GM65D山寨一体机主板

楼主(2022-10-04):
求助ITX_GM65D山寨一体机主板 ,哪位老师有这个板子的红圈内芯片的型号,我的已经认不出来了,万分感谢呀....

网友(2022-11-03):
正好碰到这个主板,拍了个照,不知道能不能传上来.

网友A:
你的板子是什么毛病,我的是不触发,感觉也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是什么毛病,我的是不触发,感觉也是这个的问题。

没有供电,不触发,外电个12V可以亮机。

网友(2024-05-26):
无语了    短路 短路修好了 两个地方短路     现在不触发  通电一瞬间 屏幕可以亮   2s  过后就掉电了  就不触发了   要疯了  有图纸没   上拉又是正常的   疯了疯了  。。。。。。。。。。。。。。。。。。。。。。。。。。。。。。。。

网友(2025-01-21):
C364是多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