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触发,信号不跳变

楼主(2022-10-04):
开关到ec跳变,可以用开关到ec的信号和ec到桥的信号飞线到一起吗?
不触发

网友:
95脚和117脚飞线在一起可以吗?

网友:
试过一次ec到桥是能跳变,可就是桥不发出SLP_4#和SLP_3#信号!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你们大家要是遇到此问题可是试试要是成功了回复下,此问题很普遍,应该能解决百分之三十笔记本电脑问题,据我估计除了ec信号都正常外,大多数应该都是ec芯片坏了的原因。

网友:
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