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卡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2-10-04):
记得好象是安装那种小哨兵还原卡这类的东西吧

网友:
嗯 是的 好像是

网友:
TPM芯片是安全加密处理器,部分台式机有个TPM接口用于连接TPM安全模块,TPM安全芯片除了能进行传统的开机加密以及对硬盘进行加密外,还能对系统登录、应用软件登录进行加密。比如MSN、QQ、网游以及网上银行的登录信息和密码,都可以通过TPM加密后再进行传输,Win10的BitLockre驱动器加密功能就需要TPM的支持。

网友:
这玩意我只知道插诊断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