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579可开机不充电

楼主(2022-10-04):
戴尔G3579开机不充电
板号 F612P

检查适配器没电压,烧坏了。换个适配器也不能充电,看来是主板坏了。拆出主板发现PU01烧坏了把1脚引脚都烧起来了。打开图纸发现这个是19V3V的转换芯片,

拆掉后,测量各引脚没有短路。于是就买了个芯片回来装上,通电电流60A微短,用手一摸PU01芯片,我去烫了一下,难道这个芯片是坏的,测了一下各引脚没短路啊,测1脚有19V42.5V50.4V5脚没短路怎么才0.4V难道芯片真的坏的。把5脚翘起来有3V,那说明是+3.3V_ADP_DCIN后面出问题了,什么玩意能把这供电给拉这么低呀,微短反正不是电容了,只有芯片或者管子,追查+3.3V_ADP_DCIN相关线路、反正+3.3V_ADP_DCIN下面有个电阻的都跳过,因为有电阻隔着就算电阻下面短路或坏了都不会把+3.3V_ADP_DCIN拉低成0.4V的,直到追查到PDS01二极管这里,

1脚短路,追查LM393_P电压只有1个电容和2个芯片,也不用烧机了直接拆了电容,不是,拆了PUB02与门不短了,

看来是这个击穿了,料板上找一个与门干上去,测量正常、不短了。通电待机电流正常了,开机亮机KO
这里说下为什么不充电了,因为HW_ACAV_IN这个信号是适配器输出检测发给EC的,EC收到这个信号才会开启充电工作的。
还有提醒一下不要把功率小的适配器给大功率的笔记本使用,这样适配器在超负荷工作容易烧坏适配器和笔记本,这台笔记本就是这样图一时省事酿成大祸,把130W的适配器烧坏了同时也把笔记本烧坏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和建议,学习一下。

网友:
雪地里打猎,“高手”顺着猎物的足迹就能找到“猎物”,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
好像是一个通病在别的维修群看到这地方坏

网友:
案例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都不用充电芯片发出电源好信号了吗?

网友:
超负荷  分析的很到位啊  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通俗易懂!

网友:
那个PU01参数一定要选对,很多人照着买的一样的,一装就烧那个脚,我暂时没修到过烧这个的

网友:
我这有个dell的,拔掉电源也显示充电中,充电指示灯闪。把acin拉低,显示使用电池,充电指示灯也还是在闪,刷了bios也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主建议,楼主技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