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维修

楼主(2022-10-05):
哪位大佬知道主板BIOS电池掉电快,怎么维修

网友A:
可查查电池周边电路的元器件情况,应该是电池周边有放电回路,造成电池掉电快。下图非本主板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B:
主板型号都不给,没法说。只能是参考二楼说法。

网友C: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找漏电电容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型号都不给,没法说。只能是参考二楼说法。

主板是华硕 Z10PA-U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有Z10PA-U8的主板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查查电池周边电路的元器件情况,应该是电池周边有放电回路,造成电池掉电快。下图非本主板电路,仅供参考 ...

求ASUS  z10pa-u8 电路图,谢谢

网友:
Asus Z10PA-U8  维修指南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19882-1-1.html
(出处: 迅维网)
请参看这个贴,有相关资料。

网友:
一般都是点rtc电路 有电容漏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