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接那些事

楼主(2022-10-05):
我每次做BGA,都会爆桥,至今未找到是拆焊引起还是植球引起的,本人是用好板测试的,每次拆焊都是用到第四段,斜率为2,有时候焊BGA,在第三段走完,芯片都有微微下沉了,如果走完第四段,芯片就下沉到底,还有我植球都是用370,风量最小,慢慢吹3分钟,请教大神们,我这问题出在哪里,你们做BGA上下温度相差多少?假如走完第3段,芯片微微有点下沉,还有必要走完第五段吗?你们植球温度是多少,大概植多少分钟,从头到尾距离多少?恳求大家帮忙指点

网友:
风量没有掌握好,温度也没有掌握好。

网友A:
换台郊时 BGA 再试,

网友B:
可能是你的机子不行。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网友C:
啥牌子的bga,一般只要化了不就可以了,板子薄厚不一样,没必要都把曲线走完

网友:
芯片要烘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啥牌子的bga,一般只要化了不就可以了,板子薄厚不一样,没必要都把曲线走完

雷科,请问您是如何知道芯片是否完全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的机子不行。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看见师傅操作还可以,我也按照他的曲线设置用还是不行,请问您是如何判断芯片是否完全融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台郊时 BGA 再试,

师傅用也行呢?我按照曲线操作还是不行,我是用好板来尝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雷科,请问您是如何知道芯片是否完全融化

芯片落下去不就是化了,或者你推动一下,看看有没有归位动作啊,其实还是不熟练,多练习一下

网友:
要烘干的,没烘干就容易出幺蛾子

网友:
我的最高温度都设置到260,用的卓茂5860,一般到加热第二阶段,大概230左右就融了,直接停止,该复位复位,该取芯片取芯片,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
我用的是便宜返修台,经常焊接完工搞到芯鼓泡了

网友:
BGA干GPU是有不小风险的,说到底了就是赌一把,要么成功,要么惨败!

网友:
芯片的晶体要做隔热的

网友:
我用的是t6,根据你的描述,主要问题出在植球上。我给你一个建议,找一个半死不活的b85主板,有条件的话找个全好的也行。上bga之前,测试芯片上面所有电容的二级体值,是不为0的。然后做bga之前,用恒温加热台(bga也可以)烘干2小时以上,可以用万用表测试温度,大概100度左右。然后加一点点温度,注入焊油。正是开始bga焊接。上风离芯片大约3到5mm(远一点也没关系).你这样升温比较快,关键温度120左右,要保持1分钟左右。180左右,也要保持一下温度30到40s,为了让焊油能够浸润每一个锡球,然后先上温升到220,下温240.红外保持200.在一分钟内,如果芯片不能动,停止加焊,测量电容有无短路,短路了,升温可能太猛了。没短路,下一步加5度,再焊接。每次加5度。理论上这个牌子薄的芯片上风不用超过230的。如果能动了,不要急着取下来。冷却后,观察表面有无鼓包,打电容阻值(前提不要把芯片推的移位了)。确认这个温度没问题,再取下来重植。植球对于新手最容易的笨办法是铁板烧,从有铅开始做。大概200左右就行了。然后再加焊油,让锡球归位。以上为个人焊接经验。

网友:
BGA那个温度是没问题的,主要是你植球的时候吹爆的,植球温度最好风枪不要超过310度,风嘴去掉,风速3档左右,围绕芯片转圈吹,时间不要超过一分半钟,自己看芯片锡球边亮基本就融了,还有就是一定要先烤干,以免加热变形起泡

网友:
你都没说值球是用到什么  风枪?370? 其实都没有问题 你如果把芯片放在铁板上那么370就没事  你如果放在一张纸上 那么370不出30秒估计就爆了 芯片直接短路   一般是放在一个薄点的散热片上 既能承受高温 又不至于吹半天不熔化  你也可以利用BGA 直接加热都没有问题 最安全的是放在加热台上没有风的影响 也没有震动 关键是便宜几十块钱就能买到 总之就是手法的问题

网友:
我用的bga温度不准,做个参考,我都是凭感觉,上部270,下部280,干rtx2060只高不低,

网友:
我也雷科t6    有铅上温190   下温275焊南桥,黑马维修预热台傻瓜式植球,赞得很

网友:
上部260,下部270,干rtx2060

网友E:
所有的BGA 设备 都要自己先试验,不用死守别人给的曲线温度,南方北方 季节 环境温度 都有影响,自己试验几个板子自己调整一下温度,上部温度 要比底部温度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有的BGA 设备 都要自己先试验,不用死守别人给的曲线温度,南方北方 季节 环境温度 都有影响,自己试验几个板子自己调整一下温度,上部温度 要比底部温度低一点

请教大师指点一二,我应该如何去改变自己的bga曲线,我看见有些人上下温度相差15---50度都有,我常用的是0.35--0.6锡球的BGA,麻烦您帮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bga温度不准,做个参考,都是凭感觉

网友:
可能风枪温度不够,功率不够,风大一点就不够,小一点就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雷科,请问您是如何知道芯片是否完全融化

我用的就是雷科,很好用上部曲线250下部300

网友:
谢楼上 有台雷科 T5 ,落灰 老爷机,回头试试。

网友(2023-01-01):
引用 网友D:
雷科,请问您是如何知道芯片是否完全融化

芯片下沉了,用镊子轻轻推一下能回位就是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