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显存报错吗?

楼主(2022-10-05):
朋友说开始是花屏,然后点不亮
我拿回来直接点亮了,跑了一下测试

网友:
找到问题了,进系统一段时间后花屏,花屏前gup电压0.8v  ,花屏后0.6v,搞不懂了

网友:
现在不花,测了一下核心0.67 显存1.39

网友:
直接干一发BGA

网友A:
这明显供电不足,要搞图纸才行。。

网友:
可能是有短路

网友:
小数值全部报错,可能是测试版本不对应,可以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供电不足,要搞图纸才行。。

你找到问题了,没看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到问题了,没看见啊

不对吧,这卡核心电压就是0.6

网友:
示波器看下显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都银牌段位的,别逗我们这些铜牌的好吗~

网友:
n卡10系列低功耗的时候就是0.6左右加一点负载是0.8,boost的时候是1.0。这个电压没啥问题。
小数值的全报错可能是mats的问题,换个命令或者版本扫,不是一直花就超频扫显存,大概率是某个显存挂了。

网友C:
这种花瓶大概率是核心。。试试加焊吧 不行就是核心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花瓶大概率是核心。。试试加焊吧 不行就是核心废了

换了一个软件扫不抱错了,跑了一下鲁大师,没跑完啪一声黑屏了,现在显存供电没有了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看懂到底是什么意思,看扫描结果,如果黑屏,感觉供电不足

网友:
提高频率测显存如果PASS就主要找供电缺相类的问题。

网友:
还是对应程序错误

网友(2023-01-12):
显存超频测试下看看,很多能 正常的过不了超频

网友(2023-02-28):
环测试版本

网友:
测试版本不对,找对了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
显存全部加焊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