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V3.0不上CPU,电压正常

楼主(2022-10-05):
不上CPU电压正常,上CPU就一闪一闪的。且没有电压,可以确定CPU是正常的。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该查哪些信号

网友:
各位大佬,在线求助

网友A:
闪得有点快,但是风扇没停,不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得有点快,但是风扇没停,不是短路。

这种是啥问题

网友:
好好查一下cpu供电pwm芯片外围电路

网友B:
确定不是诊断卡坏了?如果没坏,就看看槽子的供电正常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诊断卡坏了?如果没坏,就看看槽子的供电正常否

诊断卡肯定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