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RTX2080TI-GAMING X TRIO不显示

楼主(2022-10-05):
图3中那颗显纯拆开看到就没有。上门有残留的助焊剂,显微镜下看焊点像是本来就没有装的。哪位老板知道告诉下。目前是不亮。显卡 显纯 1.8 1.0 5 3.3 都有了。

网友:
先打阻值,再测供电,在跑MATS测显存

网友:
用集显下看,认的到吗。

网友:
小问题,好解决

网友:
供电都正常了 还是不亮那就是线路和显存的问题了,这卡显存坏的多

网友:
显存查一下

网友:
这型号卡坏的多,学习了

网友:
12G的就少了1颗

网友:
人家是想问一下,缺的那颗显存颗粒是不是原来就没安装

网友:
和1080Ti一样,都是11G显存,只有泰坦才是贴满的。

网友:
这个本来就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