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55寸电视,屏幕闪烁, 这是屏坏了吗?

楼主(2022-10-05):
在网上找了一圈, 有一些相同的故障,但都没有解决.
屏幕有时闪,有时不闪,不闪的时候画面效果完全正常.  准备网上买块主板换了试试,可店家说是屏坏了.
有没有大哥遇到相同的问题?

下面两图是不正常与正常的状态

下面两图是不正常与正常的状态

网友:
真的是屏坏了,,90%以上的屏故障

网友:
这种闪法,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100% 屏幕边条板跟排线有问题  要压屏幕可以修好

网友:
换主板也无济于事,,,

网友:
先隔离大法伺候吧。分别断开两边屏排线(注意断电操作!!!),看看是哪一边造成屏闪,隔离故障一边的Y供电。

网友:
this is panel error

网友:
我们现在屏蔽内存都是改下BIOS即可

q582195880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xiaojin86826 -3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大哥的解答, 看来要买新电视了

网友:
隔离大法,分别断开逻辑板饭边条的左右排线,看哪边不正常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只是那玩意小的带放大镜也分不清谁是谁

网友:
屏内部短路了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屏幕坏了,屏幕问题

网友(2022-12-12):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好像有什么可以断开Y的方法,

网友:
有时候用隔离法,把胶带剪成小细条屏蔽排线上的几个金手指,不行就换个位置试,有时候可以修复,有一次我用隔离法试了好久也无效,本想放弃,一不小心被屏边那两条小板烫了一下,惊喜的发现是电容短路,扣掉后一切正常。希望你跟我一样幸运

网友:
隔离切割法修屏试试屏坏了

网友:
三星屏的话只能断Y技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