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洋43CE680LED

楼主(2022-10-05):
三洋43CE680LED TCL代工产品,开机困难,有图像了看20分钟会自动关机,开机测量电源电压正常,测量PFC时电压瞬间到了495V肯定不正常,经查FAN7930C有问题,更换FAN7930测量电容两端电压恢复正常385V

网友:
会修这个真厉害

网友A:
PFC输出电压检测取样电阻阻值增大了,也会使PFC电压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FC输出电压检测取样电阻阻值增大了,也会使PFC电压升高。

对,取样电阻漏电也会,会炸电容

网友B:
能升压一般升压集成块问题不大,多是取样电阻变质,换IC时温度高会暂时恢复正常,估计你这个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升压一般升压集成块问题不大,多是取样电阻变质,换IC时温度高会暂时恢复正常,估计你这个会返修,

更换ic之前肯定会查这几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