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LA-K661P G15 5510

楼主(2022-10-05):
LA-K661P RTX-3060 进水机修复 备份 UH2 UT1 UG10 都有

8.1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44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怎么维修好的

网友(2023-02-13):
RT809F都不能识别BIOS芯片,你是怎么备份的?

网友A:
自动识别显示芯片库没有对应型号,手动输入也没得相应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识别显示芯片库没有对应型号,手动输入也没得相应型号!

升级下软件 或者rom芯片坏了

网友(2023-11-03):
这个芯片型号我已经添加了 再用就有了   添加者JY

网友(2025-06-12):
刷一个32md可以显示,放心下载

网友:
用809H   选  XM25RH256C@WSON8 6X5  原来灰屏刷显示了

网友:
原机故障灰屏,刷完之后正常亮机

网友(2025-11-14):
同样的机器型号  同意的板号    我刷个32的进去  直接不触发了   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