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5LD RV2.1通病详细维修一例

楼主(2022-10-05):
         国庆这几天,我们这里多点爆发疫情,在家修为华硕X455LD笔记本
         型号:华硕X455L,版号X455LD RV2.1
         故障现象:可以触发,开机黑屏,无显示
        维修过程:先是上稳压直流电源,电流很小,上到0.3A左右就基本不动了,小幅度跳动。拆开主板,测量各电感,压降基本正常,先刷BIOS,官网208最新版本。刷机后可以正常开机显示,进BIOS。先安装一个系统,可以正常安装系统,但是安装后重启就会蓝屏。连续几次开机都蓝屏后,就偶尔能开机偶尔不能开机,不能开机的电流显示在0.6-0.7A之间定住。在平台上搜索,发现这款机子有一个通病,就是板载4G内存容易出问题导致不开,电流在0.6-0.7A。
        之后就仔细检查主板有没有浸液,没有什么发现,只有一颗显存下有白色东西,好像是腐蚀之后留下的氧化物,拿到后发现不是,焊盘完整。不管了,把正反面的显存都加焊一边,无效果。

         所以,就是决定屏蔽板载的内存,查到资料显示是主板上DIMM SEL0、DIMM SEL1和DIMM SEL2这3个位置都要高电平才能让主板识别到只认外插内存条。由于平台上都是一些高手写的,比较简练,小白一般不知道怎么操作,所以我就详细一点标记出来,见下图,移动电阻就行了,电阻是10K的:

         移动电阻后,先裸机上电,电流维持在0.28A左右不亮屏幕,插上外插内存,注意是低压的内存1.35V的,开机亮屏了。现在测试后稳定运行。

 会员172560100鑫豆2025-6-24 13:08
 会员28687100鑫豆2025-2-22 13:59
 会员324539100鑫豆2025-2-5 13:50
 会员507798100鑫豆2025-1-26 16:47
 会员574091100鑫豆2025-1-20 13:19

网友:
附上图纸和屏蔽内存的位置图

华硕X455LD RV21图纸和屏蔽内存位置图.zip

网友A:
我们现在屏蔽内存都是改下BIOS即可

网友:
直接改bios也可以

网友:
给分享维修经验的师傅点赞并加分

网友:
谢谢分享,增长见识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收藏一下,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习到一招技能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一招搞定,感谢分享。

网友:
前辈们留下太多宝贵财富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作为小白谢谢大佬的分享!让我学习了!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有两种方法BIOS和移动板载电阻SEL,学习了问理楼上:直接将板载内存都拆掉行不行?

网友:
参考苹果A1466 一样5代或者4代U  INTEL芯片定义都一样的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图文并茂,适合我们这种小白学习

网友:
屏蔽板载加个内存

网友:
楼主 技术和人品都没的说,这么大的设备说送就送了

网友:
这个属于双重故障了哦

网友:
学习了,不认内存

网友:
感谢分享啊  论坛有你们才精彩

网友:
学习了,感谢愿意分享经验的人

网友:
感谢分享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到了,不过加焊显存为什么要屏蔽内存呢?

网友:
我还不会修改bios屏蔽板载内存呢

网友:
可能原本就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查到资料显示是主板上DIMM SEL0、DIMM SEL1和DIMM SEL2这3个位置都要高电平才能让主板识别到只认外插内存条。由于平台上都是一些高手写的,比较简练,小白一般不知道怎么操作,所以我就详细一点标记出来,见下图,移动电阻就行了,电阻是10K的:

网友:
改下BIOS 加个内存就可以  碰到一个还不能说通病

网友:
是不是刷BISO也可以直接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这个不错,遇到好几个这种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屏蔽内存都是改下BIOS即可

具体怎么改呢,可以分享一下哦!

网友:
华硕板载内存坏的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