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拆了显示255%电量

楼主(2022-10-05):
笔记本电池都取下来了,为何显示255%可用?一接通电源就自动开机。没电池充电指示灯依然亮。
开机cup占用率为啥那么高,
键盘失灵了,一会就慢慢花屏了……
cup,显存虚焊?南桥挂了?哪个控制芯片烧了?

网友:
只会拆机清灰,没有维修工具

网友A:
这个没啥问题啊,电池没有就是显示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啥问题啊,电池没有就是显示这样的

还真是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有些联想机就装电池会这样的,。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