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进水无待机维修

楼主(2022-10-05):
客户送修 老机子 联想 G470  版号 6751P(后来知道的) 现象 接电源无任何 反应 无待机
拆机 检测  进过液体 已经被 清理干净了 ,待机8205芯片原版是EMXX 有更换过,目测 没有太明显的 腐蚀。
维修 检测开始外接检测电源 待机0.0000  公共点 电压正常19V  无待机 3V5V均无 ,
检测 8205的 工作条件 16VIN脚19V正常17脚VREG5 5V 正常,8脚VREG3 3V 正常 13脚EN3.3 正常1脚6脚 ENttrip1  entrip2 0V 不正常
下一步 检测 1脚6脚 来源 控制 查电路 是与PQ405链接 这是一个 复合的双 N管控制脚 2 脚 5脚 必须为低 否则 会拉低 3脚 6脚 导致 8205的 1脚 6脚 没电 所以 才不出3V 5V ,简单 逻辑 先拆了 PQ405  ,  接电  3V  5V 出来了  但是 待机 不对 0.075A  有些高了 ,此时 按开关可以加电开机 ,其他的没仔细测
于是焊上PQ405 接着查,PQ407必须导通  测试发现 pq407 2脚 没电 ,接着找就是 一个拆 一个查电路 ,拆掉 PR414 一端3.3V另一端 它连接 MAINPWON,这时候出现待机了 还是 偏高 和拆掉 PQ405 一样高 0.075A ,接着查吧   MAINPWON链接到 哪里pu201 ,断电 接着测 pu201 3脚 MAINPWON 对地阻值140欧美 正反测试都是一样,估计是他挂了 撤掉 找了 料板 好久才找了一个 一样的 芯片 换上  ,把PR414也焊上,奇迹出现了   待机出来了 ,不过待机还是高 有点晕  0.075 A
先 待机 等一会吧   顺便去了趟厕所 ,回来看了一下 板子 ,看了看 壳子 发现 右侧 USB口 破损了 ,恍然 大雾了    ,右边 链接 uSB的供电芯片U36烧了 外观没有损伤,断电料板拆了 换上 ,这次 正常了 待机 0.014A 测试主机 正常  装机
说起来看是很简答 ,其实 修理 查图纸 点位  整整 半天的时间。。。。
修理不易 赚点盒饭钱。。。。

网友:
修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接着找就是 一个拆 一个查电路 ,拆掉 PR414 一端3.3V另一端 它连接 MAINPWON   为什么pq407 2角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接着找就是 一个拆 一个查电路 ,拆掉 PR414 一端3.3V另一端 它连接 MAINPWON   为什么pq407 ...

没拆的时候是没电的

网友:
维修就是麻烦了,,,,,,,,,,

网友:
思路清晰条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查3v,5v的对地值,待机偏高的话~

网友:
这种待机偏高的一般是后级转换电路有短路。可以先分别断开35v电路慢慢排查

网友:
维修不容易谢谢分享

网友:
维修不易,分享更不易呀

网友:
写的详细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看图维修的都是大神

网友:
维修不易感谢分享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