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怪啊,为什么鲁大师在cpu跑分时,独显就会掉呢

楼主(2022-10-06):
战神k610c,独显750m,跑分时aida64能看到gpu的电压直接消失。可是禁用再启用,又正常了?!
然后跑甜甜圈,加上adia64双烤鸡,却又没任何问题。
会不会是独显的供电出现问题呢

网友A:
鲁大师仅供娱乐使用!不要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鲁大师仅供娱乐使用!不要在意

肯定是有问题的,用鲁大师跑分时,时不时就系统崩溃,有时直接卡死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