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待机五v和绿线5v 短期以后发出的波形不对

楼主(2022-10-06):
电源芯片2921已经换过两个了,两个推动三极管也换过了,六脚的脉宽电阻也换过了,

七角和八角发出的波形占空比明显不对,六角的电压短接绿线后,还是只有一点4,正常的有二点4。待机输入给两个推动管电压15伏,正常电源是14伏左右,应该也没问题

没有头绪了,难道是变压器铁芯坏掉了?
不要说不值得修,就是想知道为什么,经常修电源的大佬提供点思路

网友A:
这什么电源?这情况建议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电源?这情况建议查下反馈电路

被动pfc,推挽电路,修不好了,也不修了,反馈电压都正常的呀,中间的驱动变压器我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