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 9 Pro 触屏失灵怎么办

楼主(2022-10-06):
红米Note 9 Pro 触屏失灵怎么办

  红米Note 9 Pro 触屏失灵,CPU虚焊,重做CPU,故障修复。

  机器型号:红米Note 9 Pro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红米Note 9 Pro 可以正常开机,但是手机触屏失灵。

  维修过程:拿到手机后,开机进行测试,手机屏幕触摸失灵。这种情况常见是屏幕损坏,或者主板提供的条件不足所导致的。

红米Note 9 Pro 触屏失灵 图1

  拆机取出主板,用万用表测显示触摸座的对地值,测量到其中有一根数据线阻值为OL,显示触摸座的数据线直通CPU,说明CPU虚焊了。

红米Note 9 Pro 触屏失灵 图2

  于是把CPU拆下来,重做CPU。

红米Note 9 Pro 触屏失灵 图3

  之后再把主板装回手机内部,手机开机后屏幕触摸正常,故障完美修复。

红米Note 9 Pro 触屏失灵 图4

红米Note 9 Pro系列维修相关主题贴:
红米Note 9 Pro充不了电怎么解决?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1749-1-1.html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 有事您Q我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NOTE 9PRO高通CPU,出现触摸失灵,测量触摸座对地值,确定问题后重装CPU,问题解决,谢谢老师楼上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