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e011p不充电

楼主(2022-10-06):
la-e011p时充电时不充电 导致cpu 降频0.39ghz  测无短路  充电ic 工作条件都正常求助

网友A:
先把充电问题解决了,十有八九降频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2022-12-19):
引用 网友A:
先把充电问题解决了,十有八九降频问题就解决了

根据论坛强行去掉保护后发现不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根据论坛强行去掉保护后发现不充电..

最后发现ez 下面断线了 接线后全部正常了

网友:
发现问题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发现ez 下面断线了 接线后全部正常了

EZ是个啥子?是不是EC打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