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无法启动给固态硬盘安装系统

楼主(2022-10-06):
向大家咨询个问题,我买了个爱国者256G固态硬盘把它装到联想y450笔记本上更换原来的机械硬盘,打开BIOS能看到固态硬盘,设置好u盘启动(u盘启动盘在本电脑未换下机械硬盘时测试能够进入PE系统),准备安装系统,可是开机后光标一直在屏幕左上角不停闪烁,屏幕无显示,也无法进入PE系统。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U盘启动应当没有问题,,,

网友:
是的,用机械硬盘什么问题都没有,想着升级老本,再坚持用几年,可是换上新固态硬盘就出现u盘无法启动(BI0S也设定了u盘启动),装不了系统。搞得固态硬盘和这台老本水火不容似的。

网友:
UFI启动,检查一下

网友:
可以先拆掉固态 ,尝试进pe试试   。 不熟练可以找个电脑店面安装下

网友:
有没有试过,在BIOS里找找硬盘模式是不是改成了AHCI,有些老板子BIOS电池没电后抠掉电池主板会初始化,或者你换一个USB口试试,有的主板外接小板的USB,清掉系统后可能没有驱动识别错误

网友: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是不是这个固态硬盘与主板兼容不好。

网友:
我拿这个固态硬盘到另一台台式机上成功装了系统,之后换到这台笔记本上,又出现光标在屏幕左上角不停闪烁,进入不了系统。

网友:
u盘启动模式

网友:
现在又有新状况了,本来很快进入PE系统的U盘启动盘,现在要3分钟才进入pE(此时固态硬盘已经装在硬盘位),进入PE也能正常安装系统,PE系统下安装完毕,提示成功安装,需重新启动进一步安装,重启后就黑屏了,光标在左上角不停闪炼。

网友:
固态硬盘在pE系统及win10系统下,热插拔都能识别到,Bios也能识别。联想y450笔记本BiOS更新到最新17CN44WW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