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gtx1660 6G 网驰 电竞版 核心供电复合mos管与协控芯片型号

楼主(2022-10-06):
如题,有丝印型号,有显卡图纸求管子与芯片型号,再次感谢。

网友A:
不见了吗?被人家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见了吗?被人家岔了?

东西有,不知道型号是什么,显卡搞的少

网友B:
路过学习,四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四路供电

没注意看,还真是

网友C:
请问哪里找到的七彩虹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哪里找到的七彩虹图纸?

网友C:
鑫智造没有七彩虹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鑫智造没有七彩虹图纸吧

有部分图纸,可以参考

网友:
貌似知道了,试完机上答案

网友:
直接淘宝问卖家

网友:
某宝可以印丝反查询的

网友:
没有七彩虹的图纸。。

网友:
这种图很少的。。。买的话就不值了,因为就修一两片

网友:
经过一番查找终于搞定了!芯片型号如图。感谢小苏本本ic!

网友:
直接拍图找淘宝卖家比来这问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