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0CUSB无反应

楼主(2022-10-06):
接修一台创维OPS电脑,开关机正常,所有USB接口无反应,键盘鼠标无法使用求赐教

网友:
供电测了没有?

网友:
以前8系列以下的板,只测供电,USB3.0芯片,和拆防静电管,现在的板不知道了

网友:
先测供电,再大数据线值

网友A:
以前8系列以下的板,只测供电,USB3.0芯片,和拆防静电管

网友:
多数是南桥问题

网友:
就怕桥坏了

网友:
USB接口全部失灵是南桥虚焊。这版南桥离cpu座子这么近不坏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8系列以下的板,只测供电,USB3.0芯片,和拆防静电管

谢谢,已搞定从刷了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