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开机滴滴滴响不加热

楼主(2022-10-06):
驱动电路8050的E发射极没18V输出给IGBT管

300/18/5V均正常,求大神指导

网友:
8050.8550全换过,换了很多件还是这样

网友A:
好像是美的的

网友B:
1看代码,2测量大电容,大电阻,大电压,不要测igbt的g极,小心爆管。没有基础,电磁炉不好修。还有灯泡大法。

网友:
修电磁炉是不是也可以参考基本套路:1查电源,2查芯片

网友C:
风机转吗?另外显示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D:
看下控制波形,有电有控制信号就有了驱动信号

网友E:
国际惯例,先检查市电检测与同步电路检测大电阻,康铜丝,可调电阻,炉面和IGBT热敏。5uf和0.3uf高压谐振电容也是容易出故障的件。

网友F:
如果那几个串联的电阻值没有增大,那就是线路板漏电,我看你发的图像板子有点腐蚀了。一般要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看代码,2测量大电容,大电阻,大电压,不要测igbt的g极,小心爆管。没有基础,电磁炉不好修。还有灯泡大 ...

谢谢,操作面板各功能都正常,就滴滴响不加热,同步电阻个个正常,300V,18V,5V,风扇,锅底和IGBT旁的热敏电阻正常,还有那个突破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机转吗?另外显示什么故障代码?

风扇没坏,没代码,就滴滴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看下控制波形,有电有控制信号就有了驱动信号

无代码显示,就滴滴响,现在8050的集电极是有18V的,但输出到IGBT就0,IGBT也换过了,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美的的

对,是美的电磁炉,大神有何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际惯例,先检查市电检测与同步电路检测大电阻,康铜丝,可调电阻,炉面和IGBT热敏。5uf和0.3uf高压谐振电 ...

贴片大电阻正常,康铜丝牢固,线盘线牢固,贴片板找不到可调电阻,两热敏正常,5uf和0.24uf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那几个串联的电阻值没有增大,那就是线路板漏电,我看你发的图像板子有点腐蚀了。一般要飞线。

是风枪吹多了有点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无代码显示,就滴滴响,现在8050的集电极是有18V的,但输出到IGBT就0,IGBT也换过了,求解

上示波器从MCU的PWM信号端开始摸过去。

网友:
从电脑块查起吧

网友:
发光二极管有无漏电呢

网友(2022-12-09):
滴滴响是不检锅,查检锅电路,电路正常试换339看看?

网友:
这玩意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非常专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