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70 E575 无待机 维修

楼主(2022-10-06):
客户送修 IBM E570  版号 NM  A831故障现象轻微过流 0.05A不加电,插电源没有任何反应拆机。
检修  主板  目测 主板 有维修痕迹 ,3V 待机 RFXXX 有焊接过,接电源 待机偏高 0.056A 而且 芯片轻微热。。。保险起见 测试了USB端口 信号脚对地阻值 正常,就是大概率CPU 没挂,测试3V 芯片 syx198B  的条件 7脚供电 19V 正常  5脚 LDO3V  正常 EN1 1脚 没电

断电 测试 EN1 阻值 不短路  正反测 没发现异常,老规矩   跑线路 拆掉 pq201 6脚芯片 复合管 测试待机 来了 。。。。焊上PQ201。
看来  问题出现在 MAinpw ec了 因为 只有 这个信号 链接 pq201 ,那就接着找 。。。。 一处去了 EC 的 79脚 ,翘起 EC 79脚   故障依旧。

一处去了 PD2,拆掉PD2 哈哈 来了 3V  5V来了 也不过流了 待机 很低 0.001,上电测试 可以亮了 ,既然 问题 找到了 那就彻底 修复好吧 ,大概看了下  应该是 过热保护电路PRT 串联 只要有一个 坏了 那就会导致  mainpwon_ec 拉低 。

那就一个一个对照 点位图测试 PRT 电阻 ,很幸运 测试第一个 PRt1(和普通棕色小电容很像)
就发现 不对 无穷大了 ,新款机子都有这种 热敏电阻,在T460的机子上拆了一个装上了,事后测知道 就在内存盖子后面 不用拆机 就可以换,早知道 爽歪歪了

下午 又接到 一个 E575  待机是 0.023  ,拆开 测试 没有 3V 5V  无任何 维修现象 , 偷个懒 顺手测试了 一下 同一位置的PRT 结果  大喜过望 也坏了 马上换上 待机0.013,OK了
通过2个机子 的 修理 感觉应该是 个通病。。。。。
希望同行可以赚钱。。。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是不是热敏电阻阻值高了,会拉低敏mainpwon_en

网友(2023-01-09):
感谢老师的优质贴,遇到一个一样的,看来这个热敏电阻损坏确实是通病了。

网友:
的确像通病,收藏了

网友(2023-03-08):
     有遇到过,不过是直接拆掉了PD2

网友(2024-10-25):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但愿下次遇到秒杀!

网友:
NM-A831 图纸与点位

E570 NM-A831.pdf

E570 NM-A831.cad

5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