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畅玩20不开机

楼主(2022-10-06):
客户送来一台畅玩20不开机,拆机检查电池电压正常,接维修电源开机,不触发,万用表调到直流电压档,立马测试开机键电压为0,估计电源有问题,打开我们迅维的鑫制造图纸,想看一下图纸,结果没有图纸,但有点位图(有点位就很不错的啦),找到电源位置打值发现有几个电容有短路现象,然后把可调电源调到4伏2安,夹在万用表笔上,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在短路的任意一个电容上

短路电流一点几安,我忘记拍照了,继续烤机,过一会手摸主板没有发热现象,根据点位图把跟短路的相连的元器件熏上松香

加电继续,过了一分钟左右松香完好无损

,估计电流不够大,把电流加到3安,加电一下就看到一个小电容上的松香化掉了,于是用镊子撬掉,再用万用表打值已经不短路了,清洗主板装机,开机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4V2A烧机没反应用到4V3A烧机瞬间发现问题原因是烧机电流过小,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4V2A烧机没反应用到4V3A烧机瞬间发现问题原因是烧机电流过小,感谢楼主分享

挂个大电容还有惊喜的

网友:
合买图纸会员,需要加qq270813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4V2A烧机没反应用到4V3A烧机瞬间发现问题原因是烧机电流过小,感谢楼主分享

挂个几V多少uF的

网友:
图纸在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