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手机iPhone XS Max短路不开机怎么办?

楼主(2022-10-07):
苹果手机iPhone XS Max短路不开机怎么办?

       【机器型号】苹果手机iPhone XS Max

       【故障现象】手机不开机

苹果手机iPhone XS Max短路不开机怎么办? 图1

       【维修过程】机器不开机,上电触发电流在0到10-30来回跳,明显是哪里短路了,很像1.8供电有问题。

看到机器被修过,就联想到可能是别人没将主板贴合好的问题,分层后单上层能开机,用测试架将两片板合一起就不能开机,通过打值确认是触摸的1.8供电短路,打开鑫智造软件,对照点位图,得知这条线路上就两个电容在触摸座子旁边,仔细观察发现C5890电容被上家碰破皮了,镊子把挑了后这路不短了。

苹果手机iPhone XS Max短路不开机怎么办? 图2

苹果手机iPhone XS Max短路不开机怎么办? 图3

将主板贴合起来开机进系统测试,点手机屏幕没反应,触摸用不了。再检查发现基带也没有,又将主板分层用测试架测试也没基带,仔细观察发现基带CPU爆锡,把基带CPU拆下来重新焊接后基带正常了,再把主板贴合起来装机。

苹果手机iPhone XS Max短路不开机怎么办? 图4

苹果手机iPhone XS Max短路不开机怎么办? 图5

        【维修结果】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手机各功能正常,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先是触摸1.8V短路然后是基带CPU虚焊,判断准确,技术精湛  高手

网友:
学习了,收藏起来。下次碰到同样情况可以用。

网友(2022-12-26):
将主板贴合起来开机进系统测试,点手机屏幕没反应,触摸用不了。 最后老师重值了基带cpu,问题看都解决了!我想问问基带cpu和触摸有关系了,还是说触摸只是第一次贴合不好,或者老师弄过触摸了,只是没有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