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magci4陀螺仪芯片是什么型号,在主板的什么位置

楼主(2022-10-07):
荣耀magci4手机开始是进水,清洗干净,还是不开机,发现有两个电容腐蚀了,测电容两端电阻值为0,果断挑掉,测不短了,开机了。后发现陀螺仪不正常,可是陀螺仪芯片是什么型号,在主板的什么位置都不知道,也找不到资料,请知道的大师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是腐蚀挑掉电容的位置

网友:
有没有大师给指导一下呀,谢谢啦!

网友:
等得花都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