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420 BIOS锁 ,算号器用过了,不知道换什么元器件可以jie

楼主(2022-10-07):
不知道是刷BIOS还是换EC或南桥?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刷了,故障依旧,我无了,再修不好只能退机保平安了

网友A:
很老的机器?找一下24密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老的机器?找一下24密码芯片

大概长什么样子的?几脚?有什么标识?(来自小白的提问)

网友A:
看看这个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资料。。。。。。。。。。

感谢大佬分享,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资料。。。。。。。。。。

是这个吗

网友:
C:\Users\user\Documents\Tencent Files\3549545465\FileRecv\MobileFi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资料。。。。。。。。。。

24c02bwp 8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资料。。。。。。。。。。

3、6脚短接开机,故障依旧,白搞大半天,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