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多核600电源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待机电压正常

楼主(2022-10-07):
航嘉多核600电源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待机电压正常,PS-ON和GND后风扇转一下就停,重要地方都测量了,没有明显坏的现象,没头绪了,不知道查哪里了,哪位大神师傅给分析分析哪里问题

补充内容 (2022-12-23 15:03):
这个电源弄好了,地毯式搜索结果是上面的一个TL431稳压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电源正常工作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不行换电源

网友:
输出端短路

网友:
我都好几年没有修过电源了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下在输出端接入12V的可调电源,观察电流变化,以及升高或者降低电压看看各光耦是否有动作

网友:
你这啥参数都没有,神仙也救不了你啊

网友A:
开机瞬间,先测高压,310V,380V,低压输出的3  5  12  -12V是否正常,尤其是-12V,瞬间的3 5V可以测的到的,12V可能不一定,不过可以测个大概的,如果以上都没什么问题,还要查一下Vcc、pg、是否正常,再继续就从高压到低压一点一点的查吧!其实这种电源,基本秒杀。这样说基本没什么意义。。

网友:
带上负载试试

网友:
看下可调电阻,拆下来量下阻止

网友:
所有都正常就换风扇

网友:
各路反馈查一下

网友B:
把那块8脚的IC换了就行了

网友C:
后级DC转DC重点排查

网友:
我感觉会不会是电容失容了,特别是普通电容

网友:
这眼神牛。以为是大神,就没注意这,结果,其实他更换电容就好了,我那天400w换10v2200就好了

网友:
看实物没见电容鼓起来呀。  感谢你的分析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级DC转DC重点排查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那块8脚的IC换了就行了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瞬间,先测高压,310V,380V,低压输出的3  5  12  -12V是否正常,尤其是-12V,瞬间的3 5V可以测的到的 ...

好的    感谢你的分析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那块8脚的IC换了就行了

那就试试   看看    行不行

网友D:
上电瞬间测量一下各路供电是否过压或欠压,如果正常那就应该电压反馈检测电路问题,重点查339和那个8脚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可以换个板子试试看什么效果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能秒杀

网友:
先仔细看看有没有虚焊,我也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瞬间测量一下各路供电是否过压或欠压,如果正常那就应该电压反馈检测电路问题,重点查339和那个8脚电 ...

好的   谢谢您的帮助    我在仔细查找一下

网友:
电源维修是基本功。先看输出端有没短路,重点电容二极管,再看反馈,看电源IC 工作条件。网上电源维修资源很多。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有待机电压,前级一般没问题,要做的很简单,第一,测输出端是否短路。第二,直接强制启动,测3.3v,5v,12v是否正常。3.3v和5v问题就修dc转dc的小板,12v没有就从前级的PFC之后的电路开始查起一直到后级12v的反馈电路。

网友(2022-12-04):
负12V整流二极管检查一下

网友:
是红色区域的那个TL431坏了

网友E:
太巧了,我的也是431坏了。什么时候431也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巧了,我的也是431坏了。什么时候431也爱坏了

431坏的很少,也就没在意这个    后来没法了,拆下来看看 ,结果还真是它坏了

网友:
高手,都没注意这个,你看的很准